为什么植球总是失败

楼主(2009-03-01):
如题。
好不容易用网把球都植好了,可是带网吹,网容易变形。拿掉网,每次都会掉球,用牙签再把掉的球植上,用热风一吹,就会有几个球连在一起了。郁闷中。(我感觉是不是焊锡膏用的太多了,已经用最大努力搞的薄一些了。
请老师们在细节上帮我诊断一下。

网友:
买基地的钢网,带网吹,保你弄好.弄不好,你找我.

网友:
风力太大了,调小一点

网友:
助焊膏涂少点 吹的时候要均匀
我就是从你这个时期过来的..

网友:
如果你用的BGA油还可以,那只有一个原因,就是你失败的次数不够多,还没找到感觉

网友:
如题。
好不容易用网把球都植好了,可是带网吹,网容易变形。拿掉网,每次都会掉球,用牙签再把掉的球植上,用热风一吹,就会有几个球连在一起了。郁闷中。(我感觉是不是焊锡膏用的太多了,已经用最大努力搞的薄一 ...
引用 网友A:

1 用好点的焊膏
2 用吸锡绳把芯片的焊点处理平整   如果不平 锡珠容易跑
3 风量要小 把风枪的封嘴拿下

网友:
买基地的钢网,带网吹,保你弄好.弄不好,你找我.
引用 网友B:

我就是买的基地的网。
又做了一下,发现锡球都化了,但和焊盘没能融到一起。是什么原因那。

网友:
呃。。。肯定是要带网吹的。开始的时候温度要低。还有就是一定要受热均匀。不然就易变形。。。也可以用摄子压住啊。我还 是喜欢植珠。匀。。。就是慢点。

网友:
我就是买的基地的网。
又做了一下,发现锡球都化了,但和焊盘没能融到一起。是什么原因那。
引用 网友A:

那是你焊盘没有处理好。。。

网友:
我现在就是用带网吹的,没得不成功的啊,一芯片不要拖得太平了,球不容易挂得住,二是不能急慢慢来,三是风不能大,2档最多。

网友:
1 用好点的焊膏
2 用吸锡绳把芯片的焊点处理平整   如果不平 锡珠容易跑
3 风量要小 把风枪的封嘴拿下
引用 网友C:

正解      zjie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一开始我也总是失败  后来通过摸索 请教才总结出这三条

网友:
要从失败中吸取教训.不能快,要均匀.风量要小点

网友:
你BGA焊油不行吧,用KINGBO的好用

网友:
我修手机使用过!!!!也老是失败!!!

网友:
有一点要注意,加热的时侯,焊住的珠要比没融化的珠要低一些,要细心观查,没焊上要继续加热,一直到所有的珠高度一平才好,还有一点就是要用好的BGA焊膏,不能用助焊剂之类的(松香水等)

网友:
谢谢大家的帮助和鼓励,这段时间太忙了,有空闲继续努力,无论是失败成功一定与大家分享,再次感谢诸位老师的帮助。

网友:
搭问一下   是KINGBO还是AMTECH的焊膏好呢

网友:
我也是受了这个的苦。
看了大家人意见,学了不少东东

网友:
带网吹的话要均匀加热。不然容易变形

不带网的话,焊锡膏不要涂多了。多了就容易连球。风不 要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