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虾一个主板故障

楼主(2009-03-01):
小弟是新手,请各位大虾给看个案例,很是头痛···

机器配置如下:
主板:磐正EP9NPAI
CPU:AMD Athlon 3000+ 64位
内存:DDR400 512 *2
显卡:昂达ATI X550XT CF白金版 双128
硬盘:IDE 80G

该机器原先用多彩的DLP-330A电源,后来有一次突然开机启动后不久自动断电,再启动还是断电,然后干脆电源不动了,就判断为电源坏。

买多彩DLP380A电源换上,开机电源运行正常,但机器自检完成(自检过程中能够识别CPU,内存,硬盘等信息,和没坏时一样)后显示启动顺序有改动,要求重设置。重设置bios完重启,自检完成后显示win系统没能启动成功,显示“安全模式···最近一次设置 正常启动windows”菜单,这时无论选择哪个都转入黑屏,左上角一个dos的白光标闪动,再无变化···重复多次都是如此。

换另一块装有xp系统的硬盘到该机上,情况还是如此,且该机原来的硬盘在其他机器上也运行正常。
使用装有winpe的U盘启动该机,就能访问硬盘中的所有文件。

初步判断是主板问题,但是不知道何处故障?请各位大虾多多指教!小弟在此谢过大家了!

网友:
dos下,刷过bios,用的是磐正对该主板的bios。实在没招了···
请大家给支个招吧!

网友:
诊断卡跑的什么?是否做过系统?

网友:
本人是私人PC用户,我没有诊断卡···
做系统是什么意思?
请ls版主指教一下吧,谢谢!

PS主要是怕拿到村子里去,被人忽悠,所以想先自己了解清情况,不知道可行不?

网友:
第一好好的看看说明书调一下BIOS
第二就市看硬盘的跳线
我遇见过就市硬盘跳线惹的祸

网友:
主板说明我看过了,都是照着做的。
我觉得硬盘跳线也没问题,从原来好的时候,我就没有动过跳线。我实验的两块硬盘一个有跳线,一个没有,而且都是单独链接到主板的,一次只上一块硬盘。

谢谢ls大哥,继续向大虾们求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