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进教各位师傅,一杰微主板不跑码怎么修呀?

楼主(2009-03-01):
一杰微主板,能开机,但是诊断卡显示FF不跑码,检测CPU供电正常,在开机的情况下CPU也发热,内存供电也正常,整个主板上的电容也正常,没有看到被烧或者断线的地方,COMS供电电路也正常,但是诊断卡上的时钟灯一直不亮,更换过14.318MHz的晶振还是一样,没有办法了,不知道是否应该修时钟电路,修主板本人比较水,求各位师傅指点指点,谢谢。

注,本人指的开机是指能触发,但不能进入系统哟。时钟和片选信号都没有。

网友:
换I/O或刷下BIOS试下

网友:
如果IO和BIOS都弄了的话你就考虑NB了

网友:
如果U座是贴片的话就看U座

网友:
一杰微主板,能开机,但是诊断卡显示FF不跑码,……,在开机的情况下……CPU也但是诊断卡上的时钟灯一直不 ...

网友:
能开机的话还管它跑不跑码!!!
非要让他跑的话,首先排除你的诊断卡是不是好的,然后量哈PCI 总线,可能有哪根线断了…这种情况是开机不跑码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说的能开机是说只是能触发哟。不是说能进入系统,能进系统我还管它干嘛哟。

网友:
我个人还是觉的板子的复位没有。

网友:
CPU工作条件?????

网友:
老大什么型号,什么板子,电压的数据写出来大家才能帮你分板问题呀!

你这么问谁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时钟芯片有供电吗?

网友(2009-09-06):
这个问题本身就有问题,触发啦时钟还有问题,搞不明白?

网友:
时钟芯片好的坏的啊

网友:
这个问题得确定全板的所有供电都正常,

网友:
楼主故障描述的不是很清楚,进不了系统  换换CPU  内存  试试  这样的故障最好先用替换法试试  到最后还是不行 那就是板子的问题了  修好的可能性不大。

网友:
开机电路到117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