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M266A内存电压低。

楼主(2009-03-01):
一块华擎M266A 478针VIA芯片组,只有2条内存插槽哪种板。故障内存电压1.34V,原板上用15N03做内存供电管,这可是个NPN管,感觉不对,看内存供电输出应该是PNP场管才合理。但也找不到控制电路和输入电路从何来。哪位有经验或有图纸的给份看看。

网友:
你先跑线路,看看是谁控制的,G极电压正常不?

网友:
这是个n沟道场效应管,控制极电压越高输出电压越高

网友:
跟我一样的板,故障也一样,内存供电只有1.33V,换了个MOS管就好了.不过我的板上的MOS管是B1202的,从另一个板上拆上去能开机,就是电压高了点有2.78V

网友:
是不是因为5VSB供电的问题好像这种管坏的待别多?关着机上面都有电压的

网友:
直接用二极管把电压降下来...

网友:
此板已解决了,仔细跑下线路,内存供电管应是P道沟的,估计是有新手动过板子了。内存供电客的S极是由一个橙线3.3经一保险电阻来,G有是从LM358运算放大输来。新手不但把这线路搞断了还乱装个15N03管上去,并且还把键鼠电路搞断。理清线路换一个P管就OK了。内存电压是2.78V,我所见过华擎DDR都是高出2.5V的。

网友:
好难学呀,修不来呀。

网友:
不断学习中,感谢共享

网友:
新手啊还是需要锻炼啊

网友(2009-04-12):
华擎的内存供电用的一般都是P型的

网友:
换55N03和3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