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续复位几次后断电的故障

楼主(2009-03-01):
一神州的945pl板,初次通电,连续复位六次后断电。如果接着再开面连续复位五次,再接关开机连续复位三到两次就断电,大家帮忙确诊一下,是否南桥坏了。

还有,复位时PCI和IDE有复位信号,CPU和PCI-E查不到复位信号。

网友:
楼主表述的是什么?看不懂,是否开机后重新启动几次然后断电?再接着开机后又重新启动几次后断电?

网友:
是主板自动复位还是你手动复位?
(CPU的复位大部分是北桥发出来的…

网友:
检测卡显示复位,不是手动复位,是南桥自动复位向次后自动断电。

网友:
现在是搞不懂为什么南桥老是自动复位多次之后断电。是否南桥自身故障,还是北桥没有复位导致CPU无复位,再自动断电。

网友:
查复位电路,好了,

网友:
REST针到南桥之间的电路已经跑完,确信没有坏的

网友:
你看下上裸板断电不。。。再打下桥的好坏,就有维修方向了

网友:
现在查出灰线对地正反阻值无穷大,估计是断线,跑了老半天跑不出灰线到哪儿去了,945的板子是不是直接进南桥?

网友:
用铜丝刷子跑线也没跑出来,整个板子上都刷过了,也没跑出线来,求个方法飞线,哪位高手知道灰线往哪里飞~~~~

网友:
额~
不太清楚 没有遇到过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