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桥代换的原则是什么?

楼主(2009-03-02):
??打个比如..FW82845G后面还有一大堆字母.
代换是不是FW82845G一样,后面的不用一样也可以..对吗??请高手们指点一下.

网友(2009-04-23):
应该可以代换的。

网友:
前面FW82845G一样就可以了 最少我代换都是这样的

网友:
看了大伙的,我发现自己真是菜鸟中的菜鸟~要努力学习才行。

网友(2009-05-23):
替换原则就是代换主板PIN角定义一样,不允许出现信号对地和电压对地等故障。

网友:
哦 最好找个一样的主板换一个O(∩_∩)O哈哈~兄弟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