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华硕A3000通电不显,测试卡走0894,请各位大侠给点意见

楼主(2009-03-02):
今天接了台华硕A3000机子,故障开始是一按开机键 3-6秒就掉电的我换了CPU的供电芯片,MAX1984后,就不掉电了现在是通电不显,测试卡走0894  电流到0.8就不动了,打开测了一下,电压基本正常,CPU有1.1V的电压,CPU 也有发热,说明CPU是在工作了,我又换了内存和加焊了内存槽还是不行,像这种情况是不是北桥的多啊,还是什么地方有问题,再请大侠们指点一二.

网友:
是北橋的機率很大喔~
ASUS重焊內存好的機率不大
經常壞橋類

网友:
打一下内存的阻值看看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