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未来窗黑屏

楼主(2009-03-02):
我是个超级菜鸟,今天收了个LGTP710S,症状为开机绿灯,但就是屏幕没显示。
我看到屏幕中间有个比手掌小一点的黑色区域,
请问各位老大,这还有救吗?是不是显像管烧了呢?

网友:
那是关机亮点把屏给烧了,修好后好里颜色会暗一些  其实也能用

网友:
CRT屏烧了 修不了的  只是其它的电路故障 你可以修一下,修好后 屏上的那个点也不耽误你的使用

网友:
屏不显示,你要说明一下,有没有高压, 有高压要查视放,没有高压要查行电路  但其中CPU控制电路也可能有问题

网友:
要想使CRT管子能显示图像,要满足几点
1 有灯丝电压
2阴极RGB要有合适的负电压
3 有合适的加速极电压
4有阳极高压
以上满足了 至少可以在中间看到一个小亮点
如果再加上行与场的扫描(要保证同步) 就有了完整的图像了
以上我说的不一定很全面,但基本就是这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