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灯电源高压板如何可点亮2支灯管?

楼主(2009-03-02):
我只有4灯的高压板和2支灯管, 想测试一下灯管
电源

网友:
不同的方案,改的方法不一样,要想测试灯管,最好有一个单灯高压条

网友:
一边做一个假负载不就行了吗? 注意负载是容性的。

网友:
用单灯高压板测试每个根灯。当然用两灯高压板可以测试灯管的一致性。

网友:
呵呵!论坛里有大侠试过用高压电容作假负载点亮过,楼主可以去找找相关的帖子看看的。

网友:
一般会保护吧。亮一下就灭

网友(2009-06-18):
白切鸡
[/
随便接二个口,剩下的二个口跟接灯管的二个口并联起来。就不会产生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