硕泰克K8AN2-GR主板加一下就断电``请教

楼主(2009-03-02):
硕泰克K8AN2-GR主板``加点瞬间断电,显卡也插了。CPU 内存都未安装。
早期时是烧毁了供电部分的一只MOS管,更换后不带负载(只插显卡)能加电几秒种自动关闭。
后来该管又再次击穿。未知原因。求解

网友:
MOS管要和电源管理一起换掉

网友:
多谢老兄```我看看什么型号先换下看看```

没看出来哪个是电源管理芯片啊````

网友:
检查场效应管输出端是否短路

网友:
如果场管旁边有八条腿的激励器一块换了就行了

网友:
输出端未测出短路``也无8条腿的激励器一类的东西哦````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各位老大帮忙看看问题出在哪````

网友:
还是把电源管理芯片和场管一起换了好点的

网友:
从图上看,你烧掉的那个管子两脚中间还有一个电阻没上,这个电阻少掉也会烧管子的,应该是4r7,2r2之类的电阻

网友:
LS眼神真好。 我看第二张图MOS附近像是少了个电阻

网友:
厉害,眼神真是犀利。确实是少了电阻

网友:
那个电阻上了的 1R0 只是摘下来了。

网友:
修好了吗?是什么坏呢?

网友:
还没有修好```陷入困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