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高手!

楼主(2009-03-02):
本人有块方正电脑,主板是V星915GV主板!接上CPU12V就不通电!不接12V就可以通电!用万用表测主板12V座的旁边几个线圈和电容都是接地短路的!可是把电容拆下量了电容都没有短路现象!线圈旁边的MOS管也没短路!一般在500欧左右!请各位高手指点指点!如何检测!排查!在此谢谢各位高手!
cpu
电脑

网友:
还有一个给CPU供电的电源管理芯片,应该在那几个MOS管附近…
查哈那个…

网友:
估计北桥挂了。。。。。。。。

网友:
短路的常见情况有:上管下管 管理IC 电容(包括贴片电容) 北桥

网友:
12v对地短路了,好像应该把com口芯片拆一下看看.

网友:
谢谢各位大虾指点!我试试!

网友:
我把你们指点的地方都拆下来了!还是短路现象!那看来是北桥短路了!

网友:
量一下北桥上的电容就知道北桥是好是坏了 !

网友:
楼上的请教具体怎么量北桥上的电容!
谢谢!

网友:
北桥上的电容有无电压(1.5V,Vcore供电,内存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