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50跑码 87

楼主(2009-03-02):
上电正常,检查各供电都有,跑码显示 87, 更换RAM故障不变,按压北桥加电仍跑 87。无图纸(本站也查不到)无从下手了,北桥、显示芯片均为ATI,各部分供电如下:cpu 1.05/1.25v, 系统 3.3/5v, 显示ATI 1.77v, RAM1.79v(DDR2的),北桥ATI 1.05/1.2v.  请各位大师指点。多多谢谢

网友:
楼主能不能表达清楚啊

网友:
机器加电正常,所有指示灯正常,开机后是黑屏,用诊断卡跑到 87 停住,不掉电。换过内存,bios
5v 供电正常,CMOS电池3.3V。没发现任何外观疑点。不知所措了,谁有图纸?多谢

网友:
这机型很少见,没见过相关图纸,DEBUG 87 应该还没到CMOS初始化,还正在对IO设备初始化过程中。请检查IO芯片以外的状态。这方面版主应该很清楚。

网友:
回复 网友A:
继续查找可疑点: 4个晶振状态如下:(见图)
1) 正面,北桥 ATI Radeon200M 和CPU 附近的晶振4.318 有脉冲。
2) 背面,显示ATI IXP450 边上的 晶振 48.000 有脉冲, 32.768 无脉冲。
3) ENE 边上 晶振 32.768 也无脉冲。
为什么IO芯片有供电而晶振不工作?谁控制这2个晶振,信号从哪里来的?问题未解决!!!
谢谢各位高手点评。

网友:
跑到87了
照理說影像該出來了才對
重焊一下ATI試試看吧

网友:
更正: 重焊ATI 450? 但是没有理由,就连基本内存都没有跑过呢,因为去掉所有RAM条还是 87, 确认ENE边上的晶振32.768 工作正常,ATI 450边上的48.000 工作正常(见图)但32.768 确实不工作(测压差只有0.4,无脉冲状态),不知是为那个芯片提供时钟?但没图纸不知什么原因?。请各位高手请指教。

网友:
补充: 图2中 ATI 450 右下角的 32.768 测阻值时发现下面2个脚(2-3脚)之间短路,1-4脚阻值很大(之间跨界一个电阻标206,取下来晶振2-3脚还是短路,这个4脚晶振坏了? 找到参考图3,2-3脚不用短路算是坏了吗?谢谢高手指导。
图3

网友:
2 3脚接地
应该是短路的

网友:
你用示波器来测量晶振的波形吗?

网友:
跑到87了
照理說影像該出來了才對
重焊一下ATI試試看吧
引用 网友B:

老弟正确,此故障应该是ATI450 的问题, 32.768 接入ATI IXP 450 RTCX1/X2脚。

网友:
将这个32.768 换到ENE边测试晶振正常,回焊ATI IXP450 后此晶振工作正常了。谢谢大家支持,经验有时比逻辑分析更有效。

网友:
值得学习,M50是不是和M100的图纸接近呢?

网友:
M50与M100差得很远,主芯片(南北桥)都不同,无法参考,后发现A70与M50相似,有参考价值

网友C:
不错的贴,太喜欢了,大家都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