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修声音的高招?

楼主(2009-03-02):
板子没声音,音效不良…
     接口可以插上线打阻值,芯片可以也可以打阻值,可是电容怎么量?
我穷,只有万用表,没有示波器
  高手路过指教

网友:
万用表不可以测量电容吗?

网友:
加上耳机 找到主板音频输出端 用万用表给个信号 如果有声 接着查音频IC的收入端 给个音频信号 如果耳机无声 为音频IC故障 如果供电无误 试换IC

网友:
达到顶峰地方

网友:
用干扰法。再一个像没声音其他都正常的,还有必要修吗,买个声卡才几个钱。

网友:
昨天遇一主机
声音正常
但麦克风的声音很小也失真了
几乎没有
不知道哪几的问题。。
用USB声卡也是

网友:
我说的情况就是,换了芯片、南桥、接口没好的情况…  (供电当然是正常的)
  5#说的干扰法是不是像3#说的那样?
有一点不感苟同:“再一个像没声音其他都正常的,还有必要修吗,买个声卡才几个钱。”
这么说,网卡不行就买个网卡、VGA花屏的就买个显卡试哈、ps/2不能用就买个USB的、SATA不引导的就换成IDE的…
这些我也知道,只是我不是在柜台修板,所以行不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