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彩显中的三极管:C5042F能用其它的什么型号代换

楼主(2009-03-02):
求助:彩显中的三极管:C5042F能用其它的什么型号代换?谢谢。

网友:
是行管吧,用5411  5387  6812  好多都可以代换

网友:
看其参数,不是行管  这是管子的参数

网友:
5411  就可以了。行管的通用管。配件店里多的很。。

网友:
请问能用其它的什么型号的代换?谢谢!
引用 网友A:

这个好像不是行管。

网友:
彩显中的三极管:C5042F能用其它的什么型号代换?谢谢。

网友:
彩显中的三极管:C5042F能用其它的什么型号代换?

网友(2010-02-26):
可用D2251\D2252代换

网友:
不是行管就是电源管了,5411完全可以胜任

网友:
刚才看了一下这个管子的参数,是个中功率高反压三极管,其参数少见。还是想办法用原型号吧。没办法帮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