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液晶显示器显示:“无信号输入”

楼主(2009-03-02):
15寸海尔液晶显示器显示:“无信号输入”。

网友:
楼上的你想表达什么

网友:
问题啊!什么问题?

网友:
建议楼主换一台显示器试试主机有没有故障.如没有,再确定显示器为何故障.

网友:
试过了啊 ,确定是显示器问题。。

网友:
有条件的刷BIOS,没条件的换信号板吧

网友:
先查信号线,信号线没问题  那就刷程序,最后不行就换板

网友:
驱动板的问题,淘宝上看有没有原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