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修了好幾款LCD~多為冷開機出問題~不解中

楼主(2009-03-02):
Hi all,

最近修了幾款LCD~有17" ,15" ~ 品牌:目前遇到這類問題的 Viewsonic比較多,其他品牌也有遇到過

其原先的故障~多為不顯示, no power  or 閃1秒無畫面

這多為~電源板出問題~修好熱機也多沒問題~

但是~返修了幾台~說是又開不了LCD~寄來我測試LCD又可以正常開機

跟客戶check許久~終於找出問題發生的原因!~
================================

1.就是LCD~電源完全切斷(AC電源完全沒有)~然後第一次開LCD(冷開機)~這時會"黑屏"且電源燈亮綠燈 ~ 但是等30~40秒~在開LCD就一切正常

2.或是LCD~電源完全切斷(AC電源完全沒有)~然後第一次開LCD(冷開機)~這時會閃1秒就無畫面且電源燈亮綠燈 ~  但是等30~40秒~在開LCD就一切正常

***************************************************
但是呢? ~ 若你AC電源接著(此時AC電源有送電)~而LCD這時是沒開機(也就是說插著電沒開機)~約30秒~40秒~此時打開LCD就會正常顯示! , 且不管你怎麼開/關 LCD ~他就是不會有任何問題,完全正常
**************************************************
[目前已做過的處理]

(1).已更換過LCD開關~ (無用)

(2). Check 各電壓也正常 , 有遇到過一款Viewsonic 其5V ~只有4.89V 不知是否正常?

(3).電源板 ~ 全部補焊 ~(無用)

遇到這種問題~真的很難搞~查也查不出來~且是有平時電腦不用~就切斷所有AC電源的客戶~才會發生~~

實在是找不出是哪邊出問題~~請告位高手幫幫忙~能否指導一下~是哪邊出問題?

TKS

网友:
这样的问题,我个人体会问题多数都是出在电解电容上面,建议你把所有的电解电容都换了(也没多少).

网友:
这些软性故障修起来确实让人头疼。我原来有碰到个几次这样的故障,但是都修了好久才修好。都是误打误撞把它修好的,到现在都没听到客人说有问题。我记得有一个是改了高压一体板的INVERTER部分的频率电容(原来用示波器测试是60多KHZ,后面改成48KHZ),还有一个是改了电源部分的过流检测电阻,我把0.47欧姆的电阻改成0.33欧姆。这是我个人碰到过的问题,仅供参考哦。高斯,顺便问下,您修的优派显示器是大陆生产的还是宝岛台湾生产的。谁OEM的?

网友:
我碰到过这种故障:
先把电源部分的电解电容换掉,还是不行。
再换驱动板的电解电容
哈------哈
好了

网友:
另外建议把一些贴片的电容(0805 or 0603)加焊一下,看看是否正常。

网友:
这些软件故障头疼的很,在客户那里出现问题,拿回来没有问题,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网友:
冷开机不好使 主要是电容的问题  还有灯管的老化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这些软性故障修起来确实让人头疼。我原来有碰到个几次这样的故障,但是都修了好久才修好。都是误打误撞把它修好的,到现在都没听到客人说有问题。我记得有一个是改了高压一体板的INVERTER部分的频率电容(原来用示波器 ...
引用 网友A:

==================
因該多是made in china

Viewsonic 目前有問題的型號是: VE175b

网友:
楼上不是中国人?优派我碰到过一个,没修好。没原装板换。好久以前的事了。

网友:
其实只是隐性故障罢了,不外乎电源,驱动板,高压板,屏。替换法+加强老化法应该可以找到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