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里是A14脚?我怎么测量?请高手指点....

楼主(2009-03-02):
哪里是A14脚?板子坏了,从A14脚上能测出什么有用的信息?我只知道A14叫在PCI插槽上用打阻值卡测 可上面那么多测试点哪个是?请诸位不吝指教!:

网友:
就是PCI接近北桥的一边第14个针脚测试点

网友:
正面PCI不是有上、下两边吗,上面叫做"A",下面叫做"B"

A14是3.3VSB的测试点,
    1)断电下如果它对地短路,说明集成网卡芯片或是南桥OVER了。
    2)不短路,上电无电压,是不会触发的。

网友:
用打阻值卡测的话,是哪个测试点

网友:
哪位大哥有qq,能留一个吗?

网友:
没用过阻值卡,不知道

网友:
先看图  这个是BGA的solder面

网友:
我教你怎么看BGA脚位
它的表面有圆点为标记
标记在左上角时,左边的纵向为ABCD······上边为1234·····根据坐标为A1# A2# B1# B2#······
其中I,O,Q好像没有的...(容易和10混肴)
具体的话请多看看datasheet

网友:
哦 明白!如短路和不开机都可以通过A14的阻值和电压来判断!知道了 谢谢诸位!

网友:
要看电路
不是死记A14

网友:
测14脚是测南桥的供电

网友:
横坐标有6个字母没有,I O Q S V Z.不对的请更正

网友:
横坐标到Y后,就成了AA AB AC...以此类推,然后就是BA BB BC...纵坐标一直是数字排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多标准BGA芯片的IOQ都是没有的,有些I O Q S V Z一起没有
所以具体的还需要看datasheet

网友:
为何这样?
因为再BGA刚开始公开成型的时候,研发他的电子工程师们发现标示脚位有一些小的困难,因为好多生产工程师抱怨I O Q S V Z 经常会和10952混摇,所以。。。。

说到底,看datasheet最标准!

网友(2009-04-06):
A14 3.3V 辅助电压, 主要测量有没有短路, 如短路,南桥,I/O   网卡  有直接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