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付屏亮2秒黑屏的办法:

楼主(2009-03-02):
我对付这类问题的办法是:
1、外接灯管烤机,判断是否灯管老化。可以将灯管放在屏上看图像是否正常。
2、如果外接正常,100%灯管老化了,换灯管。
3、如果还不行,再换高压板。

以上方法可以少走弯路。对付亮2秒黑,一般灯管老化,性能不一致的情况占90%。

网友:
补充: 在换高压板之前,先检查并维修高压板可修复部分,例如:滤波电解,高压驱动MOS管,修改主芯片保护电路等

网友:
好灯都不亮,再试高压板不迟。主要是为了大家节约时间。

网友(2009-04-13):
再说清楚点就好

网友:
是的。无非就是这么个故障。

网友:
这样的故障,判断起来都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