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液晶显示器屏线问题

楼主(2009-03-02):
一明基17显示器,驱动板坏了,我看屏线是30针的软排线,请教各位要用什么通用板可以改板呀?不知道2013B-T行吗?我看2013B-T这个板上针插也有,30+40软排线接口也有,我就不知道这个要怎么用了,本人菜鸟一个,求各位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用GM2621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GM2621这个板子上软排接口都没有呀。GM2621是30针针插的哟。而我这个是软排线,不是针插,也不是片插。

网友:
用2621  板上你买个双8的屏线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