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09-03-02):
买了个移动硬盘,在别人电脑上一切正常,在自己电脑上如果插在后面USB口上能正常使用,如果用USB延长线或者插在前置USB口上就不能用,但是前置USB口使用其他USB设备一切正常,请问高手些是怎么回事,难道前置USB口和主板后面的USB口供电不一样吗?在线等,谢谢。
电脑

网友:
你的电脑USB接口供电不足

网友:
可能是你移动硬盘的usb接口有问题,你重新换个盒子试一下,也许就能解决问题了

网友:
我看过最多的现象就是前端USB口供电不足

网友:
不知道可不可以单独给前置USB提供5伏供电。

网友:
赞成5楼的意见,给硬盘盒增加个外置变压器供电看看。

网友:
供电不足引起的。

网友:
我的意思是直接从主板上接个+5伏给前置USB口供电,听说前置USB口的电压比后面的口要低些。

网友:
这种情况很正常,好的移动硬盘,方案功耗比较小,而差一点的移动硬盘(盒)其方案功耗比较大,而一个USB能提供的电流有限,所以当USB线比较长时,就表现为无法正常使用,

网友:
软硬兼修
我的移动硬盘也一样,应该是电脑的USB口供电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