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31不加电维修一例,供新手参考,大虾就不要时了!

楼主(2009-03-02):
以下是本人修笔记本的一点愚见,供新手参考,各位老大们就不用耽误时间了,哈哈!IBM R31不开机,开始怀疑是键盘引起(该机开机键在键盘上)本着先外后内,先机械后电路的原则,拿掉键盘,短路主板上键盘接口的开机脚,仍无反应,测开机脚无电压,到此确定问题在板上,于是拆机,通过测量发现无3.3V和5V,该机系统供电采用MAX1631,测22脚有供电,23脚有5V高压平,21脚电压有9V多(偏高正常5V)28脚有9V,7脚无电压(7,28正常情况下都应为5V)9脚无基准2.5V,由于21脚电压偏高于是怀颖21脚外接电容虚焊,后查该脚外接电容掉了,更换后故障排除。
注意:笔记本一定要把握先外后内,先机械后电路的原则,养成一个良好的习惯,在动手前一定要想清楚,不可盲目拆卸和动手以免造成问题扩大.

网友:
为什么怀疑电容虚焊,,,电容虚焊会造成电压偏高吗?是这样吗

网友:
X31的問題真的很多~受用不盡

网友:
学到不少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