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我自制的BGA,有温度曲线的,

楼主(2009-03-02):
我的BGA终于做出来了,虽然还有很多地方需要改进,但已经可以正常工作了

网友:
升降架做的很好,但是下加热部分你用的是什么?加热面积是多少?还有下面的活动支架我怎么没有买到呢?你那有么?能不能帮我买,谢谢  15156518968和我联系

网友:
有资料或是图纸啊     软件是您自己写的吗

网友:
下面的活动支架都是用光轴和光轴支架做的,说实话有点奢侈,不过以后我还会用在其他的地方,所以就用了他,加热面积是240X240,我的QQ:286364092,一般晚上在线,各位有问题可以加我QQ聊,希望和大家多多交流

网友:
很好很伟大

温度曲线一般按照网上的为参考

焊接5分钟
底部200左右加热
顶部200度预热1分钟
340度升温阶段
340~360度拆除阶段
冷却3分钟

网友:
看起来不错。支架部分很简洁,不过电路部分看不太清楚,如果有电路部分的连接图给个参考一下就太好了

网友:
请问总体成本是?

网友:
既然拿出来了
就把热偶模块电路应该share一下
关于电脑通讯使用rs232

网友:
很好很伟大

温度曲线一般按照网上的为参考

焊接5分钟
底部200左右加热
顶部200度预热1分钟
340度升温阶段
340~360度拆除阶段
冷却3分钟
引用 网友A:

请问 底部200左右加热---是恒温的吗 ?  没有曲线吗?

网友:
牛人啊,佩服。你这个达到预定的温度能否自动掉电呀

网友:
做工很漂亮,也很有创意

网友:
PCB上部不用夹紧装置,不怕变形吗?

网友:
不错对你的温控很感兴趣,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可以吗  太厉害了

网友:
这样设计,热风回收没有控制好啊.可以采用双重套回口设计.

网友:
能说说你的温控部分吗

网友:
我也正在做一个,想做好一点,温控器要PC410的,目前正在加工架子.

网友:
用电脑连接,对你的硬件跟软件很感兴趣,,能不能一起交流一下?QQ:120544035

网友:
RS232口的转接器是做什么用的??是RS232转RS485用的吗??还是里边是个单片机的仿真器???楼主是用单片机做控制的吗??功率控制箱里用的元件有点太夸张了吧,再就是箱子好大呀!!!

网友:
加热哪部份是个热风枪吧,,,还是恒温的?

网友:
是8205吧,上面做桥温度控制一般是多少,下面发热转的温度是怎么控制楼主能详细讲解一下吗,因为我也很想做一个

网友:
布线规范
还用了走线槽

网友:
欣赏你的制作工艺

网友:
高人,厉害,佩服!!!

网友:
真是佩服~不過得注意安全阿!

网友:
这个机器的成本大概一千出点头,我的手上只有一把电钻和一把锉,所以机械部分做的不是很好,电气部分,习惯了,所以不管什么样的电路都习惯用线槽,标线号,温控和电脑的通讯采用的是RS485和232转接,直接买的个成品,风枪烧过一个,8205,不知道是不是我倒霉,手动控制时选择80%,瞬间就烧了,呵呵,按我的标准,风枪最起码在250V时,无风扇,100%加热1分钟应该没问题吧,因为电网电压有的地方会比220V高些,很多时候需要100%加热,万一风扇停转,难道就让他烧掉吗?发热芯是不保的,难道就因为这样就要放松他的品质吗

网友:
关于到达温度自动掉电的问题,现在还不能,因为温控没有这个功能,所以现在只是在手动,我正在准备加入PLC,这样就可以随时控制了,在任意时刻进行任意动作,又要加几百的成本,有时间的话可以再改造。

网友:
陶瓷加热的好像不行..温度达不到..不过.自制成功也算牛人了.

网友:
高手啊,高手这套下来 大概需要多少银子?

网友:
成品的BGA都很贵,平时这方面的活不是太多,购一个也划不来,所以也想自己DIY一个,看你的作品很好,不知道效果如何

网友:
厉害的高人啊,我什么时候也能做出一个啊,怎么不详细的给大家讲讲

网友:
很不错,有创造力

网友(2009-04-03):
呵呵@你那个还行@我自己也做了个@上部分和你的一样@也是AT8205的风枪@不过我用的带曲线的温控@可以很稳的控制温度。下部我用的是整版的陶瓷发热体

网友:
佩服,楼主是DIY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