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昭阳 E200

楼主(2009-03-02):
我有一台联想昭阳 E200滴笔记本,用交流电开机没有问题,不能用电池开机,插交流电使用时充电指示灯也不亮,指教是什么问题呢?急......

网友:
查电池那边的电路

网友:
还有没有更详细的资料呢?

网友:
找图修 看看充电芯片的各种条件还满足

网友:
说不定电池就是一坏的

网友:
电池看外观是拆过的,怎么解密呢?

网友:
谁有充电那块板的电路图呢?先谢了

网友:
同情中,请高手说下看法

网友:
重点看一下电池充放电电路

网友:
还有没有高手指点啊!多谢勒!

网友:
换个新的电池看看啊  不行就查充放电路

网友:
如果是电池拆过,码片锁住了,那得换电池。
需要先确定电池是否损坏,再查主板电路

网友:
电路图 我 也是从论坛里找找到的 谢谢大家

联想 V32 Y160 E200 FIC-S485L MB_v02.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