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SONY笔记本电脑主板MBX-71的图纸或资料

楼主(2009-03-02):
SONY PCG-Z1VCP的主板MBX-71坏了,按开机键无反应。搞不清电源控制芯片是哪个,电池充电芯片是MAX1772,CPU供电芯片ADP3205,开机电路是怎么工作的?

网友(2009-04-13):
我有一台也是这样,顶一下!求MBX-71图纸资料!

网友(2009-05-23):
换了内存颗粒,换了北桥。都不行。 不过内存,现在只有刷一下BIOS了。

网友:
SONY的是一图难求啊,我一个机器也放了比较长时间的了,少资料无法修起来.

网友:
索尼只有代工的机种有图,如果板上标了Made in japan就不要找图了。

网友(2009-11-24):
看来这机是没图纸了......

网友(2010-01-20):
这机器上是MADE IN JAP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