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17液晶在店里是好的,在客户那里暗屏

楼主(2009-03-02):
DELL17液晶是明基代工的因为当时没有配件就用一个通用高压条改进去,现在在我这里是好的一到客户端那边电源灯亮,但是屏一闪就暗屏,换别的电源线也一样用客户那边别的显示器接这台主机又是正常不是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
其实可能机器没有修好,只是你一直开着机 所以就一直亮着,客户搬家里后,这是因为机器重新从冷态再开机 所以故障就出现了,我想你在店里 多观察,今天用着好好的,明天再开机 你看看是不是就不亮了

网友:
查一下供电,环境对显示器有时影响非常大。

网友:
环境对显示'器有影响的 一般就是电容的容量和灯管的启动

网友:
我在今天店里测了一天,我朋友搬回家也测了两天,今天星期一给客户送过去,在他那边就一直开机闪下就灭了,拿回来又能可以的郁闷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