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明基液晶显示器的问题,等待高手!

楼主(2009-03-02):
机器送来的时候,是黑屏,打开看,3A 的保险烧断,9024坏,换完这些,试机,结果是亮一下就灭。之后我又把C5707全部换掉,把两个160V电容也换掉,每个灯管我也测过,正常。现在的故障是自动断电,请高手说说还会有哪里出了问题?在线等!!

网友:
自动断电 是指什么  是指电源电压都消失了吗??还是你指的是高压不亮??

网友:
是自动断电还是亮一下就灭?看一下指示灯,如果指示灯灭了就是自动断电了。如果指示灯常亮,那就不是自动断电。故障可能原因有两个:1、明基通病二,按键漏电,造成自动关机;2、通病一的损坏元件你没有完全查出来,高压板供电的RP801看一下,是不是有阻值了。

网友:
自动断电,就是指示灯也不亮了,没电了

网友:
亮一下就自动断电了,就能看到BENQ,就没电了!

网友:
高压板上的元件,我能换的我都换了,楼上的大哥说是按键板漏电,怎么回事,怎么检修呢,我是新手!!望指教

网友:
呃。。。。不会。。。关注中。。。

网友:
还是高压部分的问题,有可能高压线圈,C5705,电容,都补焊,就没问题

网友:
我想也是高压线圈的问题,这个东西能测吗?

网友:
我把所有的焊点我都焊了一编了。不行啊。还有一件事。这个机器让人给修过,

网友:
没有其他的答案了??

网友:
高压线圈出问题保护了。有局部短路,测次级阻值应该在900左右。小了就有短路。

网友:
把一体板上的高压板元件全部坼光  加一条 新的高压条  接好12伏电源线 和开关线就OK了

网友:
先把高压板上的插头拔了,再通电看看还有没有自动断电的情况,如果没有,那就证明是高压板的问题,先查高压的升压管,有两组,每组有两个,一般只会有一组坏,这个部位的故障率很高,所造成的故障现像就和你说的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