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好个光驱

楼主(2009-03-02):
修好个光驱,不弹出仓

网友:
呵呵
用开水烫橡皮圈
我修好N个了
呵呵
。。。。

网友:
1,用开水烫橡皮圈
2,用烙铁烫马达塑料环,增加摩擦。
3,换小皮带

网友:
我碰到过个三星的DVD光驱,是这个皮带断裂掉

手头上有报废的光驱上的皮带又比这个长的,有没有其它的可以代替皮带的?

网友:
我一般是用松香水把皮带湿润一下,装上去就行!

网友:
我是换小皮带

网友:
换小的也不要全拆了呀
就把前面的拆了就可以换了
用个小摄子
呵呵

网友:
什么原理呀?热胀冷缩,烫了后会变大吧。
引用 网友A:

思维惯性! 橡胶制品应该是缩小。要是尼龙袜子用开水烫估计你是穿不进去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办法可行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缩小的
就像被拉长的橡皮筋你搓几下就短了...
自己试试就知道了.
说是没有用的....

网友:
将皮带割掉两毫米,再用502胶粘起来,我每回是这样弄的

网友:
我也修过,不过我只是用冷水加香皂,好好洗了洗橡胶皮带,然后用布把皮带轮擦干净,在装上去就好了!

网友:
我以前都是用烙铁烫传动轮,现在又学了一招!!

网友:
学到一手  以后就有点经验了

网友(2009-04-05):
牛!我喜欢的!

网友:
灌水了  不好意思

网友:
学习中,用热水的方式最经济简便.

网友:
好方法 用热水泡一定可以的

网友:
很多维修经验介绍不出仓是磁力太强要垫纸片,其实都是因为皮带打滑的原因。
更换皮带其实很简单,手动弹出托盘就能看到皮带,用镊子直接伸进去就可以卸下来,也能直接装上去。不需要这么大卸八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