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求助!三星4521F如何更改语言

楼主(2009-03-02):
请问一下三星4521F如何把英文更改成中文语言.现在是英文的.看不懂选项了..不知该如何调回来.最早是中文的,因为清零之后才变成英文的.现在不知改如何改过来.请大家详细告之!
三星

网友:
呵呵...搞定了..问题已经解决了.

网友:
你是怎么操作的.分享下.

网友(2009-05-01):
改变控制面板上显示的语言下列步骤
1 按下菜单直到显示屏最上一行上显示机器设置
2 按下滚动按钮 或 直到显示屏最下一行上显示语言
3 按下确定显示屏最下一行上显示当前设置
4 按下滚动按钮 或 直到显示屏上显示所需语言
5 按下确定保存选择
6 如欲返回待机模式按下停止/清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