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看下,键盘鼠标跟前的排容在哪里?

楼主(2009-03-02):
那个米黄色的排容我找不到,高手帮我看下,在哪里?

网友:
这个主板没有焊接,
换io吧

网友:
不一定都有排容或是排阻的,不同的厂家电路都不一样

没有排容检查一下排阻看看,换过了实在不行就检查IO芯片

网友:
恩。。。后面的第二排就是吧。。。你跑跑电路吧。不行就只有看看IO是好坏了。。。

网友:
先测PS2供电和阻值吧。供电5V,阻值几百。

网友:
ps/2 接口  没排容应该可以正常使用 的吧、、

网友:
有些排容不是米黄色的是和排阻一个颜色,一般在旁边标有CN的字样

网友:
IO坏的几率比较大

网友:
没有,换IO了

网友:
没有焊接。 PS/2后面的空焊点应该是上电容的,此版没有安装。

网友:
这种板没有排容

网友:
跟一下线,看线跑到那里去了,有可能是进南桥的哦

网友:
很多板都省了,或者是单个的电容

网友:
先走一下电路,看看有没有氧化或者断线之类的!!!!!!

网友:
你看一下跳线有没有错误
要是南桥是VS心片 的那南桥坏的可能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