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HP6520S上不了网

楼主(2009-03-02):
客户拿来的HP6520S,插上网线,找不到IP地址.如果自己设固定IP可以连上,但是看的话只有发送,不接收,也上不了网.网卡在设备管理器里,是个感叹号.错误代码是10?我也搞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维修方法:换了隔离芯片,不行.....又找上了新的网卡芯片..还是不行...最后做了南桥,,,结果还是一样...其它的都正常.无线网卡是正常的,装系统也是正常的.想请高手指点一下,谢谢了

网友:
忽忽。。。有!。。。那是你网卡驱动问题。是软故障你怎么换也换不好的。

网友:
上次有一台式机新装了系统后也上不了网。设备管理器里正常。本地联接先不行。然后自己填 IP能联上。但还是上不了。。。。谁知道 是为什么啊

网友:
没有搞定,客户拿走了,希望大家多出出注意.

网友:
裝置管理員裡LAN裝置正常嗎
網路IC電源OK嗎

网友:
我上回也遇到过DEII的,也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