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显示屏字体突然变大

楼主(2009-03-02):
一台式机。有时候用的好好的就突然字体变大,屏幕不能显示全部。。。将属性中的设置调节后过段时间又出现上述情况。。。重启后正常。过不多久又是那样。。。请问是哪的问题啊?是主机还是显示器?
字体
重启

网友:
没有人遇见过这样的问题啊?帮帮忙啊。。。。。。。

网友:
应该是系统问题

网友:
可能是主机吧

网友:
是不是显卡驱动呀`
或者是显卡插槽接触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