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C449的代换

楼主(2009-03-02):
一美格显示器上面有个NEC449击穿。找不到那个三极管。。请问可用什么代换??

网友:
J449吧,J512、IRFP9630、IRFP9640都行

网友:
楼上说得很明白,J449为P沟道场效应管,耐压为200伏,电流为2安。

网友:
P沟道,250V 场管

网友:
用IRF9640代换吧  这个要安全一些

网友:
麻烦 换的时候看清楚哦!  如果带上940     那可是N勾道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