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们能不能讨论一下元件失效的形式?

楼主(2009-03-02):
知道了元件损坏的原因和方式,对维修是事半功倍啊。

网友:
能查到不良元件更换之就可以了,如果真是分析元件不良原因恐怕有些难。

网友:
书店里有这方面的书,我见过3、4本吧,不难找。

网友:
判断元器件老化机器原因,主要靠的是经验,基本上考虑的因素有1)使用时间2)灰尘污染3)散热温度4)电流波动大的电路, 不包括进水,电击等以外情况

网友:
谢谢各位,

不逛书店若干年了,能不能推荐一两本书?

网友:
学习了!

同上问?

网友:
我买到的书,根本不能联系实际。

以前看过好多电子方面的书,都不认识最基本的元件。

书上讲的场效应管跟实际见到的不单外观不一样,连结构都不同。

网友:
应该说这个属于“FA”行业了  也就是Function analyse

要做FA或者要了解,必须对电子电路熟悉,在很好的理论知识上掌握经验。

善于分析不良现象的诱导原因..

网友:
那就把fa研究的成果写成书,卖给我们嘛

网友:
有这样的书卖吗?给推荐一个

网友(2009-04-02):
是啊,我找了好久也没找到,给推荐一本书啊

网友:
是啊 我也为着事情着急呢 学了几个月了一点长进也没有

网友:
普通维修人员是不需要掌握这么深入的研究的,那要一定的基础,会涉及到很多设计方面的知识,个人认为起码要专科毕业才适合看。
与其研究这方面的知识,不如学习元件的检测方法、电路分析技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