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心请教,ATX电源,20针脚接口各作用

楼主(2009-03-02):
请教大家ATX电源,20针脚接口各起什么作用

网友:
我的意思是每个接口所对应的元件

网友:
每个接口对应的都是主板!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不是应该先把元件的电压搞清楚  ,  然后再用ATX相对应电压的针脚连接测试

网友:
回复 网友B:

呵呵
   应该就是这个
谢谢咯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知道还有没有更详细的啊
  呵呵

网友:
顶起,又学习到新东西咯,正好我们这些维修菜鸟要用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以后多交流 学习

网友:
24口的多的是12V不是有两个5V

网友:
我的哥,快去新手入门学习学习在来

网友:
不错.又学习了.支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