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未来窗少了红色

楼主(2009-03-02):
我有台LG未来窗少了红色,一般是那里烧了 哪个大虾告诉下

网友:
注意一下数据信号线有没有虚焊或是断线的

网友:
首先检查信号线是不是好的。。打一下对地的阻值。  一般都是头子坏的多! 然后就是看看连接到尾扳上的角是不是虚焊   红色/。就是  r   主要检查下。。   lg的头子坏的比较多。

网友(2009-04-03):
视放板的集成全补焊一遍.一般都行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哎,该说的话,都被前面的说完了

网友:
也许是很简单的问题呢 那就是信号线断了

网友:
应该从输入口查起,首先你确定你的主机是好的?
    再查你显示器的信号线...量三基色的阻值,正常的应该是100欧姆左右。要是你不知道脚位的定义,你可以到论坛里去搜,有这方面的资料的。如果三基色阻值正常你就跟着三基色查下去,看是那个配件有毛病或者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