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不过怎么修

楼主(2009-03-02):
昂达VP4M
加焊拍容,I/O,BIOS,换个别电容,效果均是如此,好的时候,也经常蓝屏,蓝屏报内存出错 00008E
BIOS仿真卡跑了,内存供电2.64V

测量没一点问题,"新乡修板人",帮我换了 供电 RT9173,
开机几十次后,又C5了,

压NB,CPU也是如此

网友:
换内存供电电容场管试试

网友:
换过条子吗?我也遇到过修好后就是C5,后来换了一根好了

网友:
最后一招,刷bios看看

网友:
刷个BIOS看看 如果还不行的话就看看PCB板有没有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