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T60蓝屏重启

楼主(2009-03-02):
IBMT60在到windows滚动条时蓝屏重启 在安全模式也是这样 CPU 内存 硬盘 都排除了 还有人遇到过这种情况啊 因为是芯片组是灌胶的 所以还不敢轻易动手 知道的兄弟们给个方向 3Q!

网友:
加焊一下CPU核心供电看一下行不行,

网友:
加焊一下CPU核心供电看一下行不行,如果不行的话,就不敢断言了,因为可能涉及到SB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你看一下数据线

网友:
看看内存电路,ibm t6内存不兼容,

网友:
加焊了依旧

网友:
我对测数据 信号不是很拿手 测哪呢

网友:
SATA模式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