灰线开路

楼主(2009-03-02):
一945PL主板灰线开路,正反对地均为无穷大,用铜丝刷子跑线,全板都刷过了还是没找到和哪儿有通的。求个方法把这条线给补上~~~有没有高手知道灰线往哪儿接,这个板上面复位信号没有经过门电路,估计也没经过射随器之类,主板为磐英945pl-sml

网友:
新款主板就这样,正常,因为主板已经不使用ATX电源上的PWROK信号了。

网友(2009-04-15):
难怪了! 我的电源灰线断了! 有时忘了插上也一样跑码! 但有的主板就不行! 我说怎么电源PG信号有和无也一样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