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看下辅助电源管D脚波形是否正常?

楼主(2009-03-02):
一技展P4电源,换件后能启动。担心不够稳定,用示波看2N60的D脚波形如下:

网友:
这就不错了。不可能是理想的方波。

网友:
楼主是什么示波器啊!圆的屏幕,看起来够老的 够频带吗?

网友:
是什么呀 我怎么看不到

网友:
模拟示波器 ST16 :5MHz/5mv/10ns/单通道。用于ATX电源20K-200K的频率应该是足够。
   发个清楚的技展300PX(3C)波形:

    对比世纪之星铁甲勇士(辅助电源管C5027,光耦817):

    仔细看了下,有几个元件与图用的不一样:
C31 0.01 换成了0.1u  C9 0.01 换成了0.1u R15 560欧 换成了 100欧

网友:
修电源都用 示波器。牛,50元左右的电源
我修本本还没用上示波器呢

网友:
呵呵,这个旧示波器是在淘宝上买的,接近100元吧,频率低,用于开关电源算是废物利用吧。这个电源也是垃圾,EMI、后级滤波电容、滤波电感等等是能省就省,修不好不要紧,关键要搞清楚这种辅助电源的工作原理。我有二个问题:2N60是场管,电路中没使用栅极电压限制的稳压管,是怎么保证不会过压击穿?场管开通时间是由C6还是C31控制?

网友:
要是C6的话那不冷地和热地直通成一个地了吗?有这样危险的电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