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聚焦管座连高压包的线有正负吗

楼主(2009-03-02):
双聚焦管座连高压包的2条线有正负吗
一条是红的 一条是白的  接反了会有什么后果

网友:
不能接错,但按错的后果没有什么严重性,只是显示不清楚,换过来就好了

网友:
那两跟线分别是行场聚焦线,都有3KV-8KV电压,接反了掉换下就行,没啥严重后果

网友:
结果只会不清楚,反过来就行了

没什么严重的后果。

网友:
同意大家说法

网友:
这两根不分正负极的,一根是垂直聚焦,另一根是水平聚焦,其中有一根是有动态聚焦的,如果接错了在调整聚焦时会出现中间和边沿不能兼顾的现象。

网友:
接反了不会烧毁什么东西··都是有些会图像中间清晰四角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