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P4M800只能开机2-3分钟

楼主(2009-03-02):
主板P4M800,主板芯片是VIA的,有时开机没有报警声,显示器没有显示,CPU风扇转,长按电源关机后等半小时开机,会有主板自检成功的声音,显示器有显示,但一般不会超过三分钟,显示器就会没有显示,CPU风扇照转,再关机,开机显示器就没有显示,又要等段时间,有时拔掉电源重插,也能听到开机自检的声音,但运行时间不长,但开机十几次后,也有会开机成功的,能运行几个小时。我的电脑哪里有故障了?请高师帮忙指点!

电池有电,2.6V左右。
内存试过是好的。
显卡换过其它的,故障照旧。

有时开机网卡会不停的发出滴滴滴的声音,灯狂闪,但拔掉照样开不了机。

网友:
摸摸网卡芯片烫手吗        把他吹了试试

网友:
之前是使用板载网卡的,有发现拔掉网线,能正常开机,开机后插上网线就没图像,就自己加了一张网卡,现在的故障,我拔掉加的网卡也不行,换过一张也不行,网卡芯片倒是没摸过,今天去试一下.这电脑不会专坏网卡吧

网友:
BIOS还没有找到,我大概开10次失败后,会成功一次,这一次也能用很久,一般能用到自己不想玩了关机.

网友:
你咋不说下测试卡各个时期是怎样走的呢

网友:
我只是一个使用电脑的普通使用者,但对电脑有点兴趣,坏了想自己修一下,所以没诊断卡,我去买张诊断卡试一下.
我想问能诊断出来的可能性大吗?因为自检通过,应该不会报错,没自检,应该没有显示.唯一报的希望就是,自检通过以后屏幕跳掉,是不是能显示点什么.

我想问,电容漏电的可能性大吗?因为开机开不起来,如果连续开是不行的,要等一会儿开,自检才能通过.是不是跟电容的电量有关,我也只是猜测,也不知道是哪个电容,总不能都换了吧!

这台电脑是神舟的,新梦 5060,用的是新天下的主板,我在论坛时有看到说这板子的有些电容不稳定,不知道电容不是很好的话是不是会出现类似的故障.

望请高手指点!

网友:
你这现象,是得要看看电容!电容有问题跟你这故障很相,看看有没有鼓起来的·

网友:
看上去电容都是平的,好像没爆的.

网友:
南桥加焊,重写BIOS

网友:
有的电容表面上没鼓不一定代表它就是好的    好好的测一下电容

网友:
好的,回去测一下电容.

南桥加焊,这个任务太难了,菜鸟,不会啊!

我诊断卡买回来了,今天回去也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