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冠睫显示器故障

楼主(2009-03-02):
一个冠睫显示器故障,型号是7klrh8
现象是,顾客拿来不通电,于是开机检查保险断了,电源部分坏了,就开始维修,在没有通电之前又查到行管短路了换之,后就没有查出那坏,于是通电,哈哈亮了,但不正常,行有波纹在左右摆动,300V   3842   的7脚50V22UF   250V47UF 换还是那样现在就不知道怎么搞了就到论坛上来, 麻烦老师下帮忙呀

网友:
B+电压正常吗?

网友:
维修中,你换的电容是不是换的太小了

网友:
有点麻烦,没有磁上过一样的

网友:
问题解决了谢谢楼上的朋友!是 没有同步

网友:
怎么解决的,没有同步,修的哪里~?

网友:
怎么知道是没有同步???

现在的显示器,如果不同步,行场小信号IC根本不会发出信号,也就是不会起振的,所以你怎么说“是不同步”???

网友:
怎么解决的,没有同步,修的哪里~?
引用 网友A:

你修的哪里,怎么不说说经验啊
你怎么检测的,
修好了就跑,也太怎么那个了吧!!!!!

网友:
朋友不好意思, 我这两天忙到了所以没上论坛 ,就今天上来看了看, 就是说 高压包上不是有同步线吗+ 极那有个1K电阻变3K 了,  换了就OK 了

网友:
就换了一个电阻??就好了?

网友(2009-04-12):
是呀 先是电源部分炸了 把电源部分修出来亮了,就是要脚 于是怀疑电源部分 就查到那1K 电阻变成3K 去了

网友:
应该说明嘛,我还以为是行不同步呢,原来是电源不同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