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NF4S CPU电压问题 高手帮忙啊

楼主(2009-03-02):
两块NF4S  开机FF 有复位信号  内存时钟 供电正常  和好板对比过 电压都正常  唯一就是CPU电压只有0.9  正常是1.5V  ISL6566 换好的 也是一样  上下管全换同型号好的,还是0.9V。为避免电容老化引起的电压偏低,全板电容也换了。CPU座不是BGA封装形式,不存在空焊。座子也没问题。修了两天了还是0.9 。  不知道I/O和BIOS资料错误会不会引起CPU主供电偏低。
   请高手帮忙  给点思路

网友:
补充一下  好板上管G极电压2.2V  上面说到的电压只有0.8V  G极电压是由ISL6566在控制吗?

网友:
我也有一张AM2的板子没修好
也是VCORE=0.9V

LZ检查一下VID信号正常不?

网友:
经查ISL6566 4个VID识别信号为2.25V  VGATE电压 三个输出不一致 一个1.8 一个0.9  一个1.4
    人格担保ISL6566绝对是好的  和好板对比发现ISL周边有很多元件对地短路 ,好板这些元件有阻值。
   但是把这些元件和好办的对换,还有测量都是好的,至此我对此板已经束手无策了。NF4桥供电正常,I/O正查,也就是说全板电压都正常,就CPU电压只有0.8-1V之间。测试卡直接档CPU。

网友:
我也有一块主板K8M890M-M,VIA的桥,各个电压时钟都正常,就CPU电压0.9V,CPU不工作,真难修

网友:
就是遇到这种板子就是头痛,都有好几块没修好了!

网友:
这种板大多数是北桥虚焊加焊吧

网友:
这种CPU供电电压变低的我见得多。但是不知道在那里下手。。真头痛。有那位高手指点。。。。。

网友:
我觉的这样的情况.和北桥有一点的关系,但是我也说不上来,我以前遇到过北桥虚焊造成的CPU没有供电的.压着就可以用了....后来加焊后搞定.

网友:
回答正确啊  就是桥的原因  加焊桥就好了,好郁闷哦
    客户拿来8快昂达就有7块是桥空焊 加焊好6块  还有一块加焊后 1117发烫,不能触发,加焊前也是一样的故障,中间脚对地短路,桥周围的电容也对地短路,USB供电脚还是对地短路。本人判定是桥挂了。
     应该不是我烤挂了的吧   不过也不错了 加焊好6块

网友:
NF桥空焊也容易造成CPU供电偏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