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A69G的板子开机无反映,一组USB信号路短路 封贴

楼主(2009-03-02):
昂达A69G的板子开机电路无反映,一组USB信号路短路,测5V电压正常,3.3V无,请各大侠指点思路如何跑线路!!

深入检查,SB挂,从此多块料板.....

网友:
估计你板子桥坏了

网友:
接上电源,短接开机针无反映,同样的板正常的在开机针上测有3.3V,USB接针旁边有一个管发烫,测一脚5V正常,3.3V那路对地短路`强制开机可通电,但板不正常运作!

网友:
应该是南桥坏了,无3.3V应该是南桥短路了,摸摸南桥热不热

网友:
应该是南桥坏了

网友:
3.3VSB,量下,也短就是SB 坏了.

网友:
USB信号是有南桥控制的 。在线路上经过排阻到南桥,还有滤波电容。你查一下看是不是电容的问题 。如果不是 那就是南桥 了

网友:
3.3V短  USB短只有桥挂!呵呵!

网友:
谢谢``因为工具还没到手`所以一直没法对板下手.....SB没温度,要把那个管子接上才会有温度`

电源输入端是没短路的``短路的只是在开机电路,3.3VSB 无 输入有5V,但是那管子输出对地了,USB信号也短,A14也对地了...

网友(2012-05-30):
你怎么说的有一点糊涂 了,你是不是usb不能用啊,怎么又不能开机了

网友(2013-06-30):
问题和你的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