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贴片电容没标容量的,用什么可以测,

楼主(2009-03-02):
请教贴片电容没标容量的,用什么可以测,用优利德UT601电容表可以测出吗,?

网友:
基本上测量不出来,因为贴片电容的容量太小,表笔的分布电容都比它大多了,事实上,贴片电容的损坏率极低,根本没有测量容量的必要

网友:
哦,我是维修手机 MP34 电脑家电的,有时候换这种电容常不知道大小的,所以想买个表可以测出的,师傅们有什么好的办法吗,谢谢

网友:
UT600系列(新型电感电容表) -> UT601

技术指标
本功能 量程 基本精度
电阻 20W/200W/2kW/20kW/200kW/2MW/20MW/200MW/2000MW ±(0.8%+1)
电容 200pF/2nF/20nF/200nF/2mF/20mF/200mF/2mF/20mF ±(0.5%+10)
频率
特殊功能
二极管测试  √
通断蜂鸣  √
三极管测试  √
数据保持
低电压提示  √
最大显示 1999 √
一般特征

电源 9V电池(6F22)
显示器尺寸 61×32mm
机身颜色 红色+铁灰
机身重量 310g
机身尺寸 172×83×38mm
标准配件 电池,说明书,带夹短测试线,保护套,保修卡,
标准内包装 彩盒
标准包装数量 40台
外包装箱尺寸 598×418×340mm
标准包装箱毛重 21kg

网友:
一般不需要测量的,要是测的话还是开路测有意义,在路测误差很大的说~~

网友:
一般用数字万用表就行,如果想更好一些,买个电容电感表吧,我买的150元,现在应该更低些。测小电容的时候讲分布电容减去就行。

网友:
加我 的QQ  389747265

网友:
容量小的要用专用电容表测试,一般数字表带的不是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