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T8705F的I/O芯片代换问题?

楼主(2009-03-02):
我有一块主板上电就开机而且直接跑C1不动其它都正常怀疑I/O有问题,有一块成的I/O芯片但不知是否可以直接更换。型号如下。

网友:
只要型号一样就可以换

网友:
这两块是可以代换的,换IO,不光要型号一样,还要第三行的后缀(图中FXS)一样才行。

网友:
问楼上的这个后缀是代表什么意思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这么说来的话我现在的这块I/O芯片是可以直接更换的啦?

网友:
这两个是完全可以通用的  一般只要记 8705F-FXS 就可以了

网友:
我经常换
师傅说:只有前面一截对,再就是后面什么GXS,FXS对就行了

网友(2010-02-04):
是的 可以直接代换

网友:
0208是02年第8周。

网友:
一摸一样的IO,
8705F Fchinafix的,最爱坏的IO了。这个坏了貌似跑FF,刷个BIOS看看

完全可以替换

鉴定完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