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技嘉主板,点不亮!

楼主(2009-03-02):
华硕主板和技嘉主板,问题一样

点开关,主板不通电。清BIOS主板能正常开机,但是装不了系统,纯装,GHOST装都不行,偶尔好运就能安装上。清BIOS点亮后,隔一晚,又要清BIOS才能点亮。系统一直无法装,已放了几个星期了,不知从何入手!

网友:
估计是BIOS电路问题,高手请问答一下

网友:
没有遇见过先刷BIOS试试

网友:
应该是BIOS 电路的问题,看看有没有电容漏电.

网友(2009-05-21):
换晶振试试

网友:
我也有这个问题,刷BIOS解决不了。放电要放好几个小时才可以正常开机一次

网友:
看看片选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