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测主板电压要红笔接地?

楼主(2009-03-02):
在很多资料里看到说测主板电压红笔接地,测的准?

为啥子?

网友:
不为啥,大家都这样用,好交流

网友:
红表接地适合于用于二极管档量其压降。
当然也可以适合量阻值,这样有一个大家对比的标准。
你黑表接地也可以的,要交换试一下

网友:
在很多资料里看到说测主板电压红笔接地,测的准?

为啥子?
引用 网友A:

测电压怎么会是红笔接地呢?我是黑笔接地呀,如果是数字表,只有测电阻才是的红笔接地;机械表仍然是黑笔接地。

网友:
个人的习惯不同,不要教条,不管怎么用,要的是结果。

网友:
我想不为啥是不对的,不管是黑是红接地,原则是表的电池负极要接地有利于测量二极管和三极管是否击穿短路,不只是修主板,没电脑前修其它电器就是这样测的.

网友:
打阻值知道是红笔接地。

我说的是测电压,测电压不是应该黑笔接地吗?红接地的话,测出来的数值前面带个负号。

网友:
测电压红笔接地
这个我是第一次听说
期待答案

网友:
谁误导你了
哪有这么说的?

网友:
聞所未聞呀?

网友:
数字表测量电压,怎么测量都可以,只是前面有一个负号

网友:
不为啥,大家都这样用,好交流
引用 网友B:

张老师今天这个回答有点奇怪哦,如果数字表测试电压,确实不需分红黑笔,就可以测试出数据;但指针笔就不行了,严重的可能将指针打弯哦。

网友:
万用表内部不都是红色的接电池负级吗?所以红接地!!!

网友:
测电压红笔接地
这个我是第一次听说
期待答案
引用 网友C:

真是第一次听说,稍微动一下脑子就不会提这个问题了。

网友:
数字表跟指针表的红黑好像有点不一样吧!?

网友:
数字表无所谓啊~~~

网友:
楼主一定搞错了,测电压是红表笔接VCC,黑表笔接GND;测二极管压降(准确地说是测PN结压降)时,黑表笔接地,否则很多测得的值是无穷大,而非我们需要的特征值。

网友:
数字表内的电池是哪个表笔? 红? 黑?
机械表内的电池是哪个表笔? 红? 黑?

网友:
说说原理吧?

网友:
我都看蒙了!!!!

网友:
一般用法是:

打阻值是红笔接地,黑笔接测试点。
测电压是黑笔接地,红笔接测试点。

说说原理吧?
-------------------
你想想 二极管 的单向导电性? 18楼 萧宇光 专家说的就是原理的分析。

另外:修主板多用数字表。

网友:
数字表红表笔是电池的正极  量对地电阻 黑表笔接地
机械表黑表笔是电池的正极  量对地电阻 红表笔接地
数字表量电压 不分表笔 都可以读出正确的数字  接反了多个-号而已
机械表量电压 一定要分红表笔接正 黑表笔接负才可以读出正确的数字   要不会打弯镖指针

网友:
没根据,我觉得都一样

网友:
我看的晕了

网友:
修显卡就要反过来测

网友A(2009-04-01):
测电压怎么会是红笔接地呢?我是黑笔接地呀,如果是数字表,只有测电阻才是的红笔接地;机械表仍然是黑笔接地
引用 网友D:

测电阻为啥要红笔接地呀?不明白,请指教

网友:
不是应该黑表笔接地测量吗?怎么是红笔

网友:
做多了就不会蒙了

网友:
还是没看明白,

大概从前有个高手习惯这样用,后来大家都跟着他学习,以为这就是正确的方法?

网友:
用二极管档位测数据线上对地的是否正常为什么要红表笔接地?

网友:
哎,测对地阻值时,有一个二极管的单向性导电问题

网友:
我还是同意不要教条,用黑笔也一样。

网友:
看着看着我就蒙了

网友:
如果是数字万用表都无所谓了

网友:
数字表和指针的相反(二极管档)  数字表反测会影响精度

网友:
22#  发表于 2009-3-9 13:41 | 只看该作者 数字表红表笔是电池的正极  量对地电阻 黑表笔接地
机械表黑表笔是电池的正极  量对地电阻 红表笔接地
数字表量电压 不分表笔 都可以读出正确的数字  接反了多个-号而已
机械表量电压 一定要分红表笔接正 黑表笔接负才可以读出正确的数字   要不会打弯镖指针

这个是正确的。

网友:
第一次听说哦,不过有些资料是会说些错话, 不信为好,不是有说过,尽信书不如无书吗,一般数字表可以互换,只是值前面有个负号,可是指针的就可能像12楼的老兄说的那样,表针都会打到外壳外面来

网友:
楼主不是修家电的吗,还最基础的东西还用发帖,真晕

网友:
哎呀,真是的,一个问题都这样讨论,数字表和指针表是不同的,数字表有专用的PN结测试档,指针表没有,也就是说指针表的电阻档红表笔接的是电池的负极,而黑表笔接的是电池的正极,为什么在老一点的资料上说用指针表测量二极管的时候要两端调换着测,看读数,读数小的这次红表笔接的是二极管的负极,而黑表笔接的是二极管的正极,就是这个原因,但是现在的数字表已经不是这样了,不信你可以拿一个二极管和一个数字表和一个指针表测量一下结果不就出来了,两个表的看法刚好是相反的!至于怎么说测主板的时候要红表笔接地,那是针对指针表但是前提是在没有电源的情况下测PN结时的测法,数字表就一直是黑表笔接地就OK了!懂点儿基础的都知道!补充一点:指针表测PN结的结果是电阻值,而数字表测的是PN结正向压降!

网友:
看你是用什么表.数字表就红笔接地.

网友:
这是因为,红笔有2。5V的电压,如果不对地,容易烧坏元器件

网友:
我怀疑楼上的说法,

所谓的电压,要看选取的参照物,你如果把电源正极当成参考点,地就不是0v了。

另外我看完了本坛所有的关于万用表的帖子,还是没有明白数字万用表的二极管档测量值到底是什么意思。

为什么测电阻就是电阻阻值,测二极管就变成电压了呢?

网友:
一把是测试反向电压压降。这样更容易把短路区别开来

网友(2009-05-01):
数字表和指针表相反

网友:
现在很多人都习惯了用数字表了,指针表可能过几年就消失了,测电压对数字表来说红表笔和黑表笔测得的数据是相同的,只是多了一个负号。

网友:
数字式万用表哪个笔接地都没问题了,但指针式就不同了,可以打表针打弯的。

网友(2009-06-02):
对地阻值是红接地,可以这样理解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因为万用表也会输出一个电压,数字表的话红接地会测的更准。指针式就不行

这是我的理解,我是新手啊 ,大家讨论

网友:
一般数字表的电池接红表笔的负极的

网友:
数字表的红表笔接电池负极的,

网友:
这个都不知道呀.他把表笔插反了,所以要红笔接地嘛

网友(2009-07-18):
对于测电压黑地红地一样的 当然啦用的应该是数字表 指针表会反偏的。

网友:
42楼说的不错,之前也是不懂,现在知道了

网友:
这个没有具体的规定,只要结果装确就可以了

网友:
数字表量电压对表笔红黑没有要求,只是红笔接地测正电压显示出来是负的,负电压显示时正,自己用的时候心里有谱就是。至于测对地电阻数字表就要用二极管当,主要是应为二极管档输出电流相对电阻档大。同一测量点,红笔接地和黑笔接地所出来的阻值都不会一样,如果要说明莫点对地电阻就先声明是红笔接地还是黑笔接地。

网友:
一直在用指针表,测负压时红笔接地,正压不行

网友:
数字表红表笔是电池的正极  量对地电阻 黑表笔接地
机械表黑表笔是电池的正极  量对地电阻 红表笔接地
数字表量电压 不分表笔 都可以读出正确的数字  接反了多个-号而已
机械表量电压 一定要分红表笔接正 黑表笔 ...
引用 网友E:

说得对~~~~~~~~

网友:
把我都搞糊涂了
有没有个正确答案

网友:
这 一风 挂起了 千 层 浪 呀、、、
都开始 怀疑自己了

树叉 -10 答非所问

网友:
数字表和指针表的内部结构区别. 以前学校学过.
机械表黑表笔是电池的正 数字的是相反

网友:
就是   为啥 要用红色的呢  ?

网友(2009-08-31):
在指针表中,红表笔是接电池的--极,黑表笔接电池的+极,数字表刚好相反,为了比较准确的测量二极管的好坏(在线测量),所以数字表的红表笔(就是电池的+极)接地线,这样就能检查二极管的正向压降,一般硅材料的二极管(三极管)的正向压降在0.5--0.7V之间,也就是显示0.5XX----0.7XX,当然在实际电路中他已经并联了很多的电路,有的地方会比这数值小很多的。
所以数字表红表笔接地量是有道理的,不是大家的习惯,如果黑表笔接地,量出来就就是电路的电阻值了,而不是晶体管的压降了。用二极管挡就没有一点意义了(以上说的是在不通电的时候打阻值)。

网友:
不管用什么表,我想得制定个标准

网友:
指针表是黑表笔接地,数字表是红表笔接地,指针表黑笔接内部电池正极,数字表是相反的,你试试

网友:
电压值前面 有个负号 看着不别扭么?????
不过碰到负电压就正了

网友:
电压值前面 有个负号 看着不别扭么?????
不过碰到负电压就正了

卡了下就发了俩个重帖 我晕

网友(2009-10-09):
俺的是机械表,从来量电压不敢红接地,U丝坏了不好换

网友:
好像是个要把人搞得晕头转向的小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