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主板 C51G-M L-NC51E 不开机的问题

楼主(2009-03-02):
联想主板 ECS C51G-M2 L-NC51E 939针集成显卡带PCI-E
不能正常触发,第一次触发会掉电,第二次触发也会掉电,第三次再触发不掉电了,
但是无内核电压,
反复多开机几次,有时又有内核电压1。2V 上CPU测的,

北桥有1。2V电感电压,
显卡巢儿边上的管子有1。5V
内存供电有2。5V  1。3V

怎么查呀?网卡芯片,声卡芯片都拆了,一样

加焊CPU座子OK

网友:
W83627EHG 换了个W83627EHF 结果一样,I/O 可能没坏

网友:
这个主板,CPU底座容易出问题.楼主要注意一下.我遇到过两次,都是CPU底座虚焊了.

网友:
  cpu座子加焊OK!!!!

网友:
垃圾板子,加焊后OK,按回机箱又坏了,
动几下座子,又OK,等下又挂了,真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