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扇开机转一下就停,是哪儿有问题呀?

楼主(2009-03-02):
有一P4I845GVM主板加电风扇转一下就停了。同时电源插座的14针(power ON)由低一下又变为高电平了(这时如果强行开机--把POWER ON对黑线短接电源不停,这说明不是电源有问题)。这时把外电源插头取下等到主板上的那红色的提示灯选上来后重插上,再开机就会正常。就可以启动系统了。

网友:
查查ATX电源附近的元件是不是有坏的?

网友:
短路 刷下板子看下  不行就跑电路了

网友:
开CPU的供电系统。主要是看场管

网友:
风扇转一下就停:
1.电源问题
2.CMOS跳线错误或电池没电
3.主板短路,一般是+12V

网友:
换了电源也是如止呀。我不插给CPU供电的那四针插头也是如止,会是主板哪儿有问题呢?

网友:
前修理者已经换过IO(W83627),也不应该是它的问题吧,现说只要能加上电,电脑就能正常工作的呀,也没有发现有别的问题。请问谁有这主板的电路图(方正文祥E330精英代工的P4I845GVM PRO-6AL主板)?谢谢了!

网友:
CPU座虚焊,一般多为此问题。还有可以是哪接触不好造成的。

网友:
南桥虚了,我修到过

网友:
查一下时钟部分的贴片电容有没有漏电.

网友:
跑线路,查一下 POWER ON 线路的零件有没有损坏

网友:
南桥虚了,我同意。今天我遇到了。

网友:
南桥虚焊 一般电源正常的话,

网友:
电源的可能性大!

网友:
查一下 POWER ON 线路的零件有没有损坏